P89LPC938 下载问题

楼主(2010-03-15):
我是新手,最近用到P89LPC938 这个芯片,想问下,可不可以直接通过RXD,TXD用MAX232对其进行程序下载啊,具体怎么操作啊!谢谢了!

楼主:
ISP要做一个驱动电路的啊,你们是用下载板下载的还是自己做的下载驱动电路啊!

网友A:
同问。我用的是935,需要为客户升级程序。

网友B:
还是在主板上保留ICP接口比较合适。
采用ISP,一不小心,就会死得很惨!

网友C:
USB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