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903的定时器

楼主(2010-03-15):
我希望用LPC903的定时器1 控制LED引脚以一定时间间隔闪灭,T1设置为模式1,为什么中断程序只执行一次就不再执行了呢??新手,请教大家了。。。
unsigned int leiji=0;
void T1Ini()
{
     TMOD=0x10;
     TH1=0x6F;
     TL1=0xFF;
}

void T1_int() interrupt 3
{
     TF1=0;
     TH1=0x6F;
     TL1=0xFF;
      leiji++;
     if(leiji==100)
     {
           LED=~LED;
           leiji=0;
      }
      TR1=1;
}

void main()
{
    T1Ini();
    TR1=1;
    ET1=1;
    EA=1;

    while(1);
}

楼主:
没人回答呢????自己顶!!!!!

网友A: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你的程序后面的while(1);不是一直在那死循环嘛,那你的CPU还能干别的事情吗?

网友B:
要记住硬件就是硬件,当你的中断寄存器打开以后,一旦有中断发生,就会通知CPU转到其他任务上去!

网友C:
我也对那个while(1);感到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