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计数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各位大哥,S1为按键,在实验板上,按键达到10以上后,十位没有显示,但有隐约的1显示,不知程序是否出现了问题,请大哥们帮忙看下,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s1=P3^4;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bai,shi,ge;
void init();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s1==0)
  {
   delay(2);
   if(s1==0)
   {
    num++;
    if(num==100)
     num=0;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while(!s1);
    delay(2);
    while(!s1);

   }

    display(bai,shi,ge);

  }

}

}
void init()
{
num=0;
bai=0;
shi=0;
ge=0;
dula=1;
P0=0;
dula=0;
wela=0;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

}

网友A:
感觉是显示了10位后立即关掉去显示个位了  在显示完10位后加点延时试试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看,谢谢

楼主:
还是有问题啊,当按了9此后,第十次,十位有在按住键盘的时候隐约有个1,但是按完松手后,就不显示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bai=num/100;
shi=num%100/10;  ————将改成shi=1; 测试看看(区分到低是num值的问题,还是显示驱动的问题)
ge=num%10;

PS:建议养成添加括号的习惯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B(2010-08-25):
if(s1==0)
  {
   delay(10);
   if(s1==0)
   {
   while(!s1);
   num++;
    if(num==100)
     num=0;
    bai=num/100;
    shi=num%100/10;
    ge=num%10;
   }
    display(bai,shi,ge);
  }
按下消抖时间长点,释放消抖放前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