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扫描式键盘的上拉电阻接法

楼主(2010-03-15):
51系列.
使用P0口扫描键盘的话,上拉电阻应该如何连接呢??
使用10K的电阻
是接四个列,还是接四个行,或者八个都接呢??

希望能有高人具体讲解下,多谢了!

网友A:
看你是行扫描还是列扫描。简单点就全加

网友B:
8条线应该全加上拉电阻。

楼主:
为什么有的例子里面是4列接电阻,4行空,(列扫描)
也有的例子是8口全接

不明白其中的差异...

网友B:
这里需要一些技巧。
51单片机P0口在将其当做一般I/O口使用时,芯片内部没有上拉,但当做总线使用时有上拉。
所以,使用MOVX指令时,有上拉,使用 MOV  A  P0 或者 MOV  P0  A 时没有上拉。
若要保险一些,应该8条线均加上拉电阻。而且8条线都使用上拉并不麻烦,用个排阻就是了,占电路板面积也很小。

网友C:
加上拉,就是为了产生高电平。
因为P0口电流比较低
所以加上拉电阻

网友D:
八个口必须全加

网友E:
起码加4个。
由于P0口输出1时是高阻,可能会引起漏电流。

也不一定加8个,扫描输出的可以不加,肯定可以。
扫描的间隙,最好把扫描输出设为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