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4051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我的74HC4051电源5V,当11腿低电平时2V左右;
高电平时2.5V左右,是不是太低了?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简单的没人理了?

楼主:
下面是数据手册关于高低电平的截图,上面是高电平,下面是低电平。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典型值为什么比最小值还低呢?

楼主:
匠人在线,帮我解答这个问题,特别是典型值和最小值的问题。
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资料有误?
请把完整PDF上传;
请另下载一份PDF对比着看看。

网友B:
当11腿低电平时2V左右;
高电平时2.5V左右,是不是太低了?

自己没表达清楚。4051是8选1模拟开关,11腿是输入选择控制,需要外加非“0”即“1”电压控制,2V左右?是个啥?
当11脚接0电平时(9、10脚接高电平1),第6路X6和公共端3脚选通,即2-3脚导通,2脚或者3脚输入模拟电压(假设2.53V),3脚或者2脚输出相同电压值(2.53V)。,相当于继电器触点闭合导通。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B:
没什么太多疑问。大致就是输入模拟电压低电平值=30%VCC;输入模拟电压高电平值=70%VCC。

如果嫌范围太低,就用CD4051.

楼主:
电路图4051前面有个74HC164,通过164选通4051.

楼主:
原手册果然有错,见附件。

网友D(2010-09-30):
各位大虾,有没有3.3V供电的4051的应用电路图呀?
急………………………………

O(∩_∩)O谢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