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或者类似这样的电路,现在还有应用吗?

楼主:
在看模电的老书,书中有这样的电路。想问一下各位大大,这样,或者类似这样的电路,现在还有应用吗?

图

网友A(2010-03-15):
纯甲类放大电路,
第一级是共射放大器,起主要的电流放大作用,
第二级是共基放大器,对电流不放大,只对电压放大,另外,共基放大器经常是和共射放大器接在一起的,就像上图那样,能提高工作频率。像电视尾板的视放管就是这样的组合,电压放大倍数几百倍,带宽还有几十兆。
第三集是共集放大器,也就是偶们说的跟随器,提供电流输出的。
纯甲类缺点就是功耗大,当然这个电路已经向乙类靠近了。
现在要实现这个功能电路,完全可以用一个运放来解决。

网友B:
分立元件构成的放大器现在很少很少,如今一般都是用运放,或者其它集成电路。

网友C:
2楼分析得很好。

楼主:
BG1和BG2可以理解。又琢磨了两天,觉得R7和BG3的这种射随的接法真是很巧妙。是不是在过去的年代,这种接法很多?

网友A:
再多说一点,那个C2叫做自举电容,这个电路是自举电路,
为的是提高BG3的基极电压,提高输出范围。

网友D:
分立元件构成的放大器确实很少了

网友E:
对2楼补充:三级电路串联有2个好处,1-适应较高电源电压的+Ec,降低三极管耐压BVceo的要求,降低成本,对当时的3DG晶体管是重要的; 2-直接耦合提高低频特性,减少相移,减少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