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中的上拉电阻?

楼主(2010-03-15):
只有DDRxn = 0 即管脚定义为输入状态,并且 PORTxn=1, 而且UPD设置为0时,上拉电阻才生效。
请问avr中的上拉电阻有什么用?莫名其妙去设置upd干嘛呀?谢谢

网友A:
内上拉在某些场合可以替代外部的上拉电阻,并且外部上拉电阻不可以用软件控制接入与否,但是内上拉是弱上拉,高速信号时需要注意,UPD只是个全局使能位罢了。

网友B:
哦,2楼解释得挺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