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0-03-15):
在下面这个电路中,那两个1n4148的 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用1N4007可以不?请大家帮我看下的

网友A:
用1N4007不合适。
1N4007结电容大,反向恢复时间长,一般用于1kHz以下的频率,而串口工作频率一般都在1kHz以上。
1N4007体积也较大。

楼主:
继续请教一下maychang前辈,那两个二极管在图中的作用是什么?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D2为Q4提供一个偏置电压。

网友C:
计算机串口信号1、0的表示电压是多少就可以好理解了

网友A:
3楼:
RS232的逻辑电平与单片机串口电平是相反的,负电压为逻辑1。那么当单片机侧TXD端高电平时,Q3集电极应该输出负电压,但单片机侧并没有负电源,所以借用PC机侧PCTXD输出的信号经D1整流C7滤波后当做给Q3使用的负电源。
D2则是为了保护Q4。PCTXD端输出的负电压可达10~12V,而Q4发射结耐压大概是5~6V,为防止Q4发射结被击穿,与Q4发射结反向并联D2。

网友D:
RS232的接口芯片输出电压一般为9V,不会超过12V。因此对接口收发信号线可采用半导体浪涌保护元件TSS二极管BS0150MS(LT)。在大多数办公及工业场合,数据线和交流电源比较贴近,以至于电压峰值会干扰至数据线。数据线的保护需要承受1500V的过压和50A的浪涌冲击。可以追加LT-B5G090L气体放电管做保护。

网友E:
头一回知道还可以这样用分立元件做232接口。可是,为什么不用如max232的接口芯片呢?

网友F:
max232多方便啊

网友G:
便宜!也实用

网友H:
这个比max232便宜

网友I:
这个电路只能在一端使用,另一端必须是正式的RS232电路,
一般电脑主机里的RS-232电路都是正式的完整的RS232电路,偶们做只跟电脑连接的手持设备可以偷懒用这个电路,而如果是两个手持设备之间连接,那就不行了。

网友:
越来越喜欢maychang了,哈哈..

网友J:
当PCRXD为高电平时,C7不是极性反了吗?

网友I:
当PCRXD为高电平时,C7不是极性反了吗?
引用 网友J:

C7并不会反极,因为有PCTXD会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而且是低阻通路。
PCRXD为高是,会使C7放电,但是是通过4.7K电阻,时间常数为5mS左右。
基于RS-232协议,每个字节都要有一个停止位,而停止位为-12V,可以给电容充电。
所以极限情况,每5mS发一个字节是最低可能,再慢就不行了,相当于约2kbps.
这个电路用在2kbps以上的速度应该没有问题。
由于只是估算,所以实际上会有误差,可以保守选4800bps以上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