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回答 在RTX51TINY系统上对at24c512中的数据读取疑难??

楼主(2010-03-15):
当我在89s52外扩的一个数据存储器(AT24C512)上用调试助手读取里面的数据时 怎么丢了大部分的数据呢 ? 读取用的是在
rtx51tiny上用的是在串口中断(命令判别)

中创建一个中断函数(在这个中断函数中实现24c512中的数据读取——即通过rs232发送到调试助手上)。

  问题是: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显示的数据只有我想读取的数据的一小部分????????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是 串口调试助手的原因

网友A:
时间没有把握好,导致接收了一部分数据,程序就跑到另一个任务去了,而你没有考虑到,所以建议你把接受的子函数代码优化一下以减少时间,或者适当提高一下时间片大小,只是建议!

网友B:
在I2C关键时序前关一下中断,完成再打开

楼主(2010-08-25):
嗯调试助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