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器

楼主(2010-03-15):
先做以下假设:
①所用的电力电子器件都是理想器件,即开关管V和二极管D的开通和关断时间均为零,而且导通时的通态电压为零,关断时的断态漏电流为零。
  ②在一个开关周期Ts中,输入电压Ui保持不变;输出滤波电容Cf上的电压,即PWM转换器的输出电压U。有很小的纹波,可以认为U。基本保持不变,输出电压值为U……
  ③滤波电感Lf和电容Cf为无损的理想储能元件,即电感工作在线性未饱和区,寄生电阻为零,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为零。
  ④线路阻抗为零。
  1)开关模式1(0~Ton)
  在t=0瞬间,开关管V导通,电源电压Ui通过开关管V加到二极管D和输出滤波电感Lf、输出滤波电容Cf上,故二极管D关断。由于输出滤波电容上的电压Uo保持不变,因此加在电感Lf上的电压为Ui-Uoo由于Ui>Uo,故输出滤波电感电流iLf线性增加。
当t=Ton时,iLf达到最大值。
  2)开关模式2(Ton~Ts)
  在t=Ton瞬间,开关管V关断,电流iLf通过二极管D继续流通。此时加在电感Lf上的电压为-Uo电流iLf线性减小。
当t=Ts瞬间,电流iLf达到最小值。
  在t=Ts瞬间,开关管V又导通,开始下一个开关周期。
  在开关管V导通期间,流过V的电流就是电感电流iLf;在开关管V关断期间,流过二极管D的电流也是iLf。流过开关管V的电流是电源的输入电流,为了减小电源输入电流的脉动,在Buck降压式PWM DC-DC转换器的输入端应并接一个输入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