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网络复制文件设备如何?

楼主(2010-03-15):
在很多场合下,PC机的所有接口全禁止了(USB,光驱),只余下网络接口能进行传输大数据,但又不上了网,又不能带个人电脑进去,怎么把文件弄出来?

DIY一个设备吧,像U盘一样大小,接口是水晶头的RJ45,接上电脑时,设备启动DHCP Server和FTP Server,电脑就可以从设备获取IP地址,就可以打开设备的存储器,向里面拷贝文件

这个东西,对于学习TCPIP的应该是一个好的过程

一个ARM7+网卡+TF卡

楼主:
居然没有人顶,是主意不好,还是不值得做?

楼主: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啊

网友A:
不就是想偷偷拷文件吗?
去买个现成的网络硬盘就可以了,哪还用得着DIY啊?

网友B:
搜“网络硬盘盒”即可……

楼主:
有这东西了?呵呵

楼主:
块头也太大了吧?太惹眼了,价格也不低

网友C:
与五楼的相同意思.

网友B:
想小体积,LM方案应该不错,集成了PHY,LM3S6432有一个以太网转串口demo可以参考,将多余的SPI口挂到SD卡上即可。体积应该可以放进普通DB9头的外壳里。

网友D:
呵呵,用Flash作存储介质。华邦的串行Flash,16M的都很便宜。这样体积比SD卡的小。

网友B:
SD有微型的,而且容量可以做得很大,搞个普通的2G,4G应该够用了。再省掉RJ45插座,直接焊线……可能做得比普通U盘还小

楼主:
做这个东西,可以学习网络原理,又可以拿到华强北去卖,不错的主意

网友E(2010-06-03):
可以放到淘宝上,卖了,不错的

楼主:
搭了个平台了,用400M的CPU做了一个,实现基本功能

一片9G45+一片DDR2+LDO+DM9161+RJ45+TF卡+AT45DB161

设备实现DHCP server, FTP Server功能,PC机用FTP客户端就可以进行传递文件!

像windows那个的文件共享打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