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I/V转换

楼主(2010-03-15):
光电二极管输出的电流怎么样转换成电压呀?最好用跨阻的方法。谢谢各位大侠!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激光陀螺差频信号放大。
主要要求就是检测微弱的光信号,并把它放大足以进行A/D转换。
我想大概分这么几步吧:
1.光电二极管输出进行i/v转换(用跨阻放大)
2.如果倍数不够大的话,再进行2级放大
3.接低通滤波电路,20Mhz我是学光学的,对模电懂点皮毛,估计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对噪声控制要求很高,而且是小型陀螺,电路板1.5*1.5 cm 一下
大家能告诉我选用什么样的运放和电路比较好吗?有没有电路可供参考的?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啊!
我还没毕业,这算是第一次实践吧,大侠们帮帮我啊

这是我想到最简单的电路,是跨导放大电路吗?要做什么修改吗?

网友A: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二章,第一节。
老tyw的“新年大礼包”里面可以下载。

网友B:
分压器方法
霍尔传感器方法
积分电路方法
运放直接搭接的方法(跨阻放大器)
三极管方法

楼主:
哎 书也下不了

网友C:
最近发现问这个问题的挺多的,LZ是要做什么

楼主:
激光陀螺差频信号放大。
主要要求就是检测微弱的光信号,并把它放大足以进行A/D转换。
我想大概分这么几步吧:
1.光电二极管输出进行i/v转换(用跨阻放大)
2.如果倍数不够大的话,再进行2级放大
3.接低通滤波电路,20Mhz我是学光学的,对模电懂点皮毛,估计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对噪声控制要求很高,而且是小型陀螺,电路板1.5*1.5 cm 一下
大家能告诉我选用什么样的运放和电路比较好吗?有没有电路可供参考的?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啊!
我还没毕业,这算是第一次实践吧,大侠们帮帮我啊

楼主:
大家都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