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定时器好像定不准

楼主(2010-03-15):
LPC2138芯片,
T0TC=0;
T0PR=0;
T0MCR=0x03;
T0MR0=Fpclk/2;
T0TCR=0x01
部分程序是这样的,我发现定时不是很准确,各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吗,忘不吝赐教,3Q

网友A:
您好:

     您观察到的定时时间是多少?误差多大?

网友B:
您好,目前我们还有发现过定时器不准的现象。请检查好程序以及硬件电路。

网友C:
硬件应该不会出问题,我用的程序是周立功《深入浅出arm7——LPC213x》里面的程序。我觉得不会错,你能给我一个例程吗,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