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大电流DC降压!

楼主(2010-03-15):
负载是1.6V的电压,电流3.2-4A,我去市场上找不到1.5V左右的电源,只找到一种3.3V,6A的电源,我想用一些电源芯片,可能满足我这要求的也比较少,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降压到1.6V左右?

网友A:
如果允许你拆这个电源,改变电路中元件,估计可以将输出电压调整到1.6V。
如果不允许拆,但对输出电压稳定性要求不高,可以串联两个二极管。这两支二极管需要能够通过你所需要的电流,可能需要加散热器。
如果不允许拆,串联二极管又不能满足你对稳定性的要求,那只能用大功率三极管搭电路降掉这些电压。现成的芯片恐怕是没有。

楼主:
谢谢 maychang
电源不敢随便拆,呵呵,挺贵的
串二极管我想过,也想过串个小电阻,但这样效率就不是很高,大约50%不到,50%以上的功率浪费在电阻或二极管上了,感觉不是很理想,所以想求一个效率比较高的方法

网友A:
3楼:
无论哪种方法,只要是线性降压,效率是一样的。
要想效率高,只能用开关方法,但在3.3V下工作的开关电源恐怕很难找到。

网友B:
楼上正解如果要效率高,可用LM2854

楼主:
我想效率高点,请问,如果我换个5V的电源能有什么好解决方法吗?

网友B:
要想效率高,就按4楼说的用开关方法。
用LM2854或者其他的芯片,自己去查一下就ok啦

楼主:
谢谢maychang,学到很多东西
5楼芯片我试试。感谢!
试验完了结果公布,谢谢大家

楼主:
9L
LM317是负载最大1。5A电流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我LM2854 这样接,输出电压怎么计算的?望赐教![local]1[/local]

网友C:
芯片手册上肯定有写吧。 关键是那个补偿电路的计算。 关系到系统的纹波,瞬态响应的

楼主:
好晕啊,LM2854好难买啊

网友D:
上面的芯片不好买的话,建议使用TL494。这是个脉宽调制型的芯片。电脑开关电源中就是这个。可以用494驱动一个场效应管,轻松输出6A的电流。只要你的电源容量足够。还有就是电源电压应该在7V以上40V以下。

网友E:
老王,主板上那个三相四相六相的,是对付1V,一百多A的,楼主只要4A,单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