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0-03-15):
(图片)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单的扩流电流.

网友B:
三极管是增大运放的驱动能力。

网友C:
因为三极管做共射放大,使信号反相了,所以反馈要加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

网友D:
集电极连接不完整吧

楼主:
这部分电路是完整的

网友E:
5楼说不完整,6楼说完整。
Q101集电极负载是哪个?R128?

楼主:
能否这样分析:
1,
    当运放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
    当运放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不导通;
2,
     当三极管导通时,同时反馈到同相端,也可能使运放输出翻转,就看负端的电平;
3,
   运放就是“比较器”

网友E:
8楼:
不能。

网友C:
反馈回路

上图中,红色线和蓝色线表示的是反馈回路,
因为三极管将信号反相,所以前半段用红色线,后半段用蓝色线。
而即使不接负载,三极管集电极还是有通路的,就是那个绿色线表示的通路。

楼主:
楼上兄弟能否分析输入(R130的1脚) 和 输出(右上角4地方)的 关系图?
其中RREF=VR/2,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是深度负反馈,所以可以用虚短/虚断。
把R105,R122和Rref等效成Vref=68Rref/168=0.4Rref,和等效输出电阻Ro=R105||R122
那么(R120×Vref)/(Ro+R120) + (Ro×Vo)/(Ro+R120) =Vi
Vo=-(R120×Vref)/Ro +(1+R120/Ro)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