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分频器的

楼主(2010-03-15):
请问大家有谁做过分频器的讲讲原理,急用

网友A:
时钟沿触发计数,数节拍做一个翻转的信号。需要注意的是,做出来的和源时钟就是不同的时钟域了,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B(2010-04-26):
这个网上很多,分频原理很简单,fpga中一般都是用pll或者dll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