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钽电容or插件铝电解电容?

楼主(2010-03-15):
画板子的时候,通用运放的电源去耦电容一般选择0.1UF的贴片电容和10UF的电容。
   请问这个10UF的电容我是选择贴片钽电容好呢还是插件铝电解电容好? 耐压值是35V就够了.

网友A:
毫无疑问,铝电解

楼主:
毫无疑问,铝电解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B:
铝电解便宜啊

楼主:
铝电解便宜啊
引用 网友B:

除了成本因素呢?
比如性能方面?

网友C:
10uF电容在此起滤波作用,在功耗较大的器件处特别是线性器件处仅靠高频去耦是不够的,所以还要增加局部滤波,小容量的滤波电容用什么材料的都可以,钽电容的特性参数比铝电解好,但铝电解已经可以满足,如果追求小体积的话,只要电源部份可以负担得起,甚至可以用陶瓷电容。

网友A:
工作电压35V,铝电解找50V,63V,100V的都很轻松,钽电解考虑到裕量,基本上没法选了

网友D:
点解电容就是干这的!钽电容精度高

网友E:
正好赶上大家讨论滤波问题,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当我使用LC进行电源滤波时,仿真图形如上图
频点fe意味着什么?看起来是某一频率幅度变大,这不是不可接受的吗?我该如何避免这样的现象呢?谢谢

网友A:
谐振了。避开它。比如你的信号是50Hz,把这个点提高远离50Hz就行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你的这种解决方法有效面太窄,我们处理的信号通常是个band limited信号,应该不会都能遇上‘避开’的情况啊,LC电源滤波用的应该挺多,总不会大家不关注这个‘缺陷’,又或者它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网友F:
11楼:
从9楼图看,你要的是低通。
10楼所说的将幅频高峰移到带外是常用的方法。
另一个方法,是控制LC回路Q值,令这个峰值的高度降到你可以接受。

网友B:
滤波器都有Q值的问题,要求最大平直的话,Q=0.707不错.
可以参考butterworth滤波器的设计推导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