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0-03-15):
这个电路是无线开关发射电路  请问这个电路里面的IC1起什么作用 它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看着像个震荡电路啊

网友B:
IC1为发码IC

网友C:
IC1的TXD脚发送编码(高低电平)进而控制Q1的开通和关断。当Q1开通时,SAW开始工作,TXD的信号SAW调制,然后通过L1 CI振荡出去。这是一个遥控器的发射电路。

网友C:
另外L1就是板子上的天线,所以不标具体数值,调整C1 来调谐振点

网友D(2010-04-29):
IC1的TXD脚发送编码(高低电平)进而控制Q1的开通和关断。当Q1开通时,SAW开始工作,TXD的信号SAW调制,然后通过L1 CI振荡出去。这是一个遥控器的发射电路。 ...
引用 网友C:

基本同意楼上的分析!

网友E:
是个编码芯片

网友F:
编码发送

网友G:
控制Q1管子的工作

网友H(2010-05-31):
IC1对K0/K3四个开关的状态进行编码
从TXD输出
Q1与其上方电路相乘
从L1输出

网友I:
eV1527 编码IC

网友J:
可以肯定是EV1527

网友K:
编码IC,很多厂家有。

网友L:
看来抄板子经验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网友M(2010-07-15):
那边的振荡电路怎么分析?

网友N(2010-08-23):
5# tianyalingyin   不错 有点明白 但是没有全懂啊

网友O:
貌似专用的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