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拟量采集电路

楼主(2010-03-15):
用3.3v单片机对0~24v直流电压采样除了电阻分压、运放(24v供电)方式外还有什么好的方式?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0~24V肯定要先降压才能用于3.3V的MCU来做检测,电阻分压是个好方法。 所以楼主的问题就是直流降压的电路有哪些。

网友B:
先经电阻分压,然后用运放缓冲,运放采用低压供电即可。

网友C: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假设你的MCU的ADC如上图所示,且为10bit。
被测直流电压信号内阻多大,决定分压电阻多大,分压电阻和ADC输入阻抗和ADC量化位数决定是否使用OPA做buffer。比如信号内阻最大为100ohm,那么决定R1+R2可为100kohm,假设ADC量化范围为1V,则R1=96kohm,R2=4kohm,现在估算驱动ADC的信号源内阻为4kohm,那么你的ADC的输入阻抗决定了由此信号源所驱动SHA电路是需要的采样操持时间,它满足吗?如果满足,要那个buffer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