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带通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我们做一个频率为20HZ——100KHZ的正弦波放大器,但是在滤波之后增益会随频率变化。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带内增益变化无可避免,但可以减小,选带内增益变化小(最平)的滤波器。
不过,带外幅频特性也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