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译器库里没有abs 函数吗?

楼主(2010-03-15):
if(abs(num-0x80<=0x10))
{
TEMP=0;
}
else if(...)

想比较数值大小,没这个函数不太方便啊!
0--0x70   1
0x70-0x90   0
0x90-0xff    -1

该怎么判断啊?

楼主:
if((result_X>=0x70)&&(result_X<=0x90))
{
TEMP=0;

}

ok

网友A:
有abs的,你要include 某个头文件。不知道的话,直接在编译器的安装目录下搜索abs,就知道藏在哪个文件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