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的3.5版好像有bug

楼主(2010-03-15):
MDK, BUG, ARM, IO, ev
经常性的变量看不到,不显示函数里的变量,要么就是有变量但不显示变量值,自己在watch窗口定义后也不显示。。。郁闷。。。

IDE-Version:
礦ision3 V3.80
Copyright (c) Keil Elektronik GmbH / Keil Software, Inc. 1995 - 2009

License Information:

P.R.China
LIC=SDA01-CV1G3-FWJ2N-YSRFW-NF08U-Y1I4M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RealView MDK-ARM  Version: 3.50
Middleware:        RL-ARM Real-Time Library Version V3.50
Toolchain Path:    BIN40\
C Compiler:         Armcc.Exe       V4.0.0.524
Assembler:          Armasm.Exe       V4.0.0.524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4.0.0.524
Librarian:             ArmAr.Exe       V4.0.0.524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4.0.0.524
CPU DLL:               SARMCM3.DLL       V3.50
Dialog DLL:         DARMSTM.DLL       V1.39
Target DLL:             Segger\JL2CM3.dll       V1.03
Dialog DLL:         TARMSTM.DLL       V1.39

网友A:
好像只能观察全局变量吧,子函数里的变量,不能观察

网友B:
还有这问题……

楼主:
绝对是软件bug!
最终的结果简直不可思议,我用之前一个工程的main.c替换后一个工程的main.c,就是正常的。
两个工程分别编译时没有任何错误或者警告,但后一个就是不行,看不到变量!

先不管了,现在我用这个好的main.c替换最新的工程里的也是可以的,万幸万幸,幸亏main.c里没干什么事!

几乎肯定是软件的什么bug,导致读.c的文本格式时导致了内部的什么潜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