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9 中如何在一张纸上,打印多个PCB?

楼主(2010-03-15):
(无正文)

网友A:
两种解决办法(仅供参考):
1.新建一个PCB文件,将需要打印的复制过来
2.在合适的地方加个很小的焊盘,让图靠边,通过多次打印

网友B(2013-05-27):
可以参考"百度搜索《如何在一张纸上打印多张PCB或者打印双面板》",很详细。

网友C:
把PCB都复制到同一个PCB文件里面,再打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