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唐arm9系列与三星和atmel的arm9对比!

楼主(2010-03-15):
芯唐arm9系列与三星和atmel的arm9对比!

网友A:
硬件上是好,但在软件上,文档上就差的远了.
      看看uClinux-dist里的源代码,到处都是Samsung,没见到几处有winbond的.
        再看看网上的资料,Samsung的资料到处都是,winbond的可就可怜了.

      软硬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王道! 毕竟winbond做ARM也没多久,还是期待winbond明天会做得更好!

网友B:
完全是忽悠,你好好查查资料再写!
9261,9263的USB都是2.0的全速的,两主一从。
9315有数学协处理器,你乍不写呢?

网友B:
要是做上VFP,才算有丁点点优势。

网友C:
优势:usb 2.0 高速host,2d加速,有qfp封装,成本便宜
劣势:集成外围较少,部分外设功能较弱

另外,2d加速似乎比at的功能多

网友C:
比如spi不支持从模式,io复用不够灵活,
lcd能支持1024x768分辨率,还是不错的
另外sdram频率设置不够灵活,最高sdram只能到100m,如果能支持到133/166m,分辨率应该可以支持更大

网友D:
争议挺多的,看下

网友E:
如果要写类似比较报告,烦请认真核查阅读资料后再写。至少把User Guide看一遍吧。

别家的不熟悉,AT的9263,USART除了DBGU之外,别的都是多模的。有硬流控232,485,IrDA,7816等模式的支持;最高波特率,232下好象是MCK/8。9263有双内存控制器,双外部总线,这是重大特性。Image Sensor等的就不说了。

因此这个报告也只能看个乐子了。

网友F:
和什么猴年马月的芯片比较?

网友G(2012-10-31):
新塘在很多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H:
非常好的资料,我支持一下啦

网友I:
好东西,我收下啦,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