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嵌入式与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0-03-15):
请问嵌入式与单片机的区别

网友A:
嵌入式比单片机多了一个操作系统!

网友B:
单片机:硬件最简单,字长一般为8位,也有16位的,存储空间最小。集成的片内外设比较丰富。由于硬件的局限性,导致软件上就不能太大,一般没有操作系统。
嵌入式系统:硬件集成度高,集成的片内外设很多,通常集成串口,USB,CAN等各种控制器,通讯方便。字长一般32位。性能高,速度快,主频一般100M左右,ARM9可达600M。存储空间大,可以支持操作系统。

网友C:
ARM为400M吧,有的还是200M呢

网友D:
3楼说的简单易懂啊

网友E:
没有单片机的基础就不要嵌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