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3250的浮点运算速度到底如何?

楼主(2010-03-15):
LPC3250是为数不多的带VFP的ARM9,但不知道到底性能如何?
由于工程项目的需要,对于浮点运算有一定的要求,希望实际测试过的同志们给点参考。网上有一位同志说快5-10倍,说的太模糊,没有什么意义。
我测试过AT91SAM9260(ARM926EJS,不带VFP),1024点基2的浮点FFT的计算时间是27.4ms。开发环境是IAR EWARM5.2,FFT程序的正余弦值采用查表法。
这个速度很勉强。
有板子但没有FFT程序的同志,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把FFT的程序发给你。
先行谢过!
邮箱:fdy_001@163.com

网友A:
用DSP吧!ARM 这个还是不行!

网友B:
208-MHz, 32位 ARM9EJ-S内核
矢量浮点运算协处理器
多达256KB的内部SRAM和32KB的指令高速缓存/32KB数据高速缓存
用于DDR和SDR SDRAM、SRAM和Flash的外部存储器控制器
可用的10/100 以太网 MAC
移动USB,具有全速主机和设备功能
可用的24位LCD控制器,支持STN和TFT显示屏
全面的串行接口组合
SD存储卡接口。
NXP LPC32x0系列建立在90nm、208MHzARM926EJ-S CPU内核和矢量浮点(VFP)协处理器的基础上,适合于需要高性能、高集成度以及低功耗的应用。VFP协处理器在标量模式下能够将典型的运算速度提高4到5倍,在优化的矢量模式下则要高得多。先进的加工工艺优化了每个微控制器的固有功率,而软件控制的各种功能则提供了一流的功率管理。LPC3240 和 LPC3250 微控制器中的10/100 以太网 MAC具有专用的 DMA控制器。LPC3230 和LPC3250还提供了一个灵活的LCD控制器,可以支持STN和TFT显示屏;此外还提供了专用的DMA控制器以及高达1024x768和16M种色彩的可编程的显示分辨率。多种串行通信接口增加了设计灵活性,提供了更大的缓冲区以及更高的处理能力。每个LPC32x0微控制器都具有10位、400kHz A/D转换器,后者具有3个通道以及1个触摸屏接口。7层、32位、104MHz的AHB矩阵为7个AHB主控提供了各自不同的总线(数据高速缓存、指令高速缓存、2个DMA、以太网MAC、USB控制器以及LCD控制器)。

网友B:
上面是NXP论坛上公布的,但是速度最后提高的极限应该是和你的代码比如使用汇编有很大关系的!

楼主:
谢谢你,但我要的是实测的数据。
不需要什么极限速度,我就想知道在某个编译器下编译后实际的运行速度。这才能说明问题。
什么提高提高几倍的说法没有一点实际意义。

网友C:
:lol直接DSP.ARM就不要选了.
这个本来就是DSP的强项.

网友D:
DSP比ARM本来快就不是几倍的事!

楼主:
谢谢各位。
下一版改为DSP的。

网友E(2010-04-25):
浮点运算速度还是算了吧!

网友E:
用ARM搞这个,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