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1A-24V继电器无法脱开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我的电路如图所示。电路中需要的输入的直流电源为24V和12V。图中左边的电路使用HEF4013BT组成防抖的开关。当SW闭合POUT输出高电平,SW断开后隔一段时间再次闭合POUT输出低电平。POUT输入到MC1413的4脚,MC1413的输出脚13驱动PA1A-24V。当PA1A-24V吸合时,V24_OUT输出24V,LED1点亮。
     上面描述了电路的原理,在调试中发现如下问题:当SW闭合,PA1A-24V吸合,LED1亮。SW断开后隔一段时间再次闭合,愿意是使PA1A-24V脱开,但PA1A-24V不能脱开(可以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有时多开关几次,SWPA1A-24V也能脱开,但有时死活无法脱开,此时切断外部电源,再启动,PA1A-24V依旧吸合。最后只能在断电时借助外力(如使劲弹PA1A-24V)脱开。
     不知是电路的问题还是PA1A-24V的问题。PA1A-24V是国产的。

楼主:
下面的图和上面的一样,上面的图能一下能看到所有的电路

楼主:
换了个固态的继电器就好使了。

网友A:
是否为继电器问题只需测量其线包电压即可,如果线包电压为0时还不能脱开,才能说明是继电器品质问题,否则是你的电路设计或焊接之类的问题所致。

楼主:
chunyang:我都将整个电路断电了,并且搁置一段时间,就算是有电也应该消耗完了呀?

网友A:
如果长时断电后触点还不脱开说明是继电器的问题,不过,如果你的继电器负载过重(注意触点电流和耐压参数),导致触点粘合,那么继电器的问题就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楼主:
pa1a的datasheet上说:
Maximum switching voltage:250 V AC, 110 V DC
Max. switching current: 5 A
我的稳压电源显示整个电路的消耗是:24V  10mA.继电器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触点粘连

网友C:
触发继电器的功率不够吧

楼主:
csensor5:触发继电器的功率和继电器触点脱开有什么关系呢?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换了个JZC-49F 试了开关300多次,还比较正常。
用PA1A不超过30次,一定出问题。
今天一开始换了PA1A,一看就像假的,还比JZC-49F 贵。开关不到10次,就出了问题。

网友D:
断电了还打不开应该是继电器本身的问题了。建议在U3的9脚加上正电源。单路用个三极管控制就好了,没必要花那么大的面积用个IC.

网友E:
同意楼上
单个继电器建议直接用三极管
类似问题还可以检查驱动IC有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