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 直流无刷风扇 内部ic 型号,谢谢!

楼主(2010-03-15):
今天 拆开一个 DC12V的直流风扇, 内部 的ic 是贴片封装的,没能查到其资料,现 求此资料:  1. sop-8封装的,上边印子 从上至下 SEF01  8054J JRC,
                2. (貌似 sop-4)封装的, 是一个 四条腿的 霍尔传感器 IF4
此风扇霍尔 以损坏, 望根据以上资料 进行 改装,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是 是, 这已经是报废的风机了,自己想 研究研究 改造改造 继续 用!

网友B:
有一种直流无刷电机专用控制芯片,不算太贵,33035,前面的前缀我忘记了,还有1205,基本都可以

网友C(2011-04-11):
是L33035   我公司主要代理的就是这个牌子的,产品为各类无刷马达起到控制效果:高/低压保护、正反转功能、煞车功能、故障警示功能、堵转保护、缓启动/停止时间可调、闭环控制、转速伺服控制;产品应用领域有:冷气送风扇、电动自行车/电动汽车、空气滤清器、吸尘器、吊扇、洗衣机、冰箱风扇、汽车鼓风机、汽车散热风扇、汽车水泵/油泵、玩具汽车、玩具船、玩具飞机、跑步机、工业伺服马达、各类电动工具、家电风扇。
                                    联系人:张先生
                                    QQ:616050073
                                              电话:13751041861
                                     公司网站:www.yatien.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国企大厦A14A

网友D:
这个。。我明天回单位给你查一下它的型号。现在还查不到呵。。

网友C:
我这边有无刷马达控制驱动,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四楼说的那种是L33035   Q:616050073

网友E:
是MC33035,这个做的很多

网友F:
Hall就容易坏,这种应用建议使用无传感器的驱动芯片,这样就不会因为Hall损坏 而使产品不能工作了 ,推荐一款德国的TMC603这款芯片可以做到有无Hall都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