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周期是怎么算的?

楼主(2010-03-15):
TimerLoadSet(TIMER1_BASE, TIMER_BOTH, 6000);           // 周期大概1ms,频率1Khz
怎么算的?

网友A:
不 太清楚啊!期盼高手!

网友B:
把你的周期化成16位,放到mod寄存器
把你的脉宽化成16位,放到tch
设置好分频, ms级64分频就行了
设置好控制寄存器后,就会自动启动输出比较的pwm

只要随时更改tch,就会产生可调的pwm.

具体操作可以参考例程

网友C:
datasheet里面应该有吧!

网友D(2010-06-19):
希望更详细的答案,我用的LPC922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E:
LPC300果然是专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