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震荡器分频

楼主(2010-03-15):
家好!我想问下关于RC震荡器分频的问题     DIVM=0;            // CCLK频率=fosc/(2N),N为DIVM的值
     TRIM=TRIM|0x40;    // ENCLK=1,且未使用晶振时,XTAL2(P3.0)输出频率为CCLK/2的时钟
这样的话,修改 DIVM的值是否可实现分频?

另外 TRIM.5 -TRIM.0  修改它的值是否也可实现分频,谢谢!

网友A:
trim修改过后仍然可以使用DIVM进行分频。

不建议使用trim对芯片频率进行设置。

建议使用DIVM进行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