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FLASH问题

楼主(2010-03-15):
大家好,在单片机的使用中碰到了一个问题,想咨询下:
我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HILIPS的P89LPC932,其具有8K Flash存储器,我没有使用ISP编程
程序编译之后显示Program Size:data = 104.1 xdata = 471 code = 7620
在编程的时候起始地址:00000000 终止地址:00001DFF(7680)
OK,程序烧进芯片一切正常,但发送指令的时候,却没有反应了,首先,我确定的是我的程序肯定没问题,因为之前已经正常运行过的,我用先前的程序版本code = 6300,它就能正常运行
请问:是不是因为代码太长?还是其他问题?十分感谢
wendi

网友A:
这个代码在小于8K,这完全可以,不过你说发送指令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你是 通过什么发送的指令?

网友B:
可能是你代码中的指令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