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00的ISP究竟是否好用?

楼主(2010-03-15):
关注LPC900系列挺长时间了,这段做几个小东西,打算用用试试,因为没有银子,只好用带ISP功能的了。
根据文档设计完原理图了,可对单片机的ISP还是心存疑惑。
在论坛里看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发现这个系列的片片ISP还挺不容易做好的。
我看主要是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又懒又穷,不想用电路复杂的三脉冲而用间隔帧的方法。
可是我看论坛里说到ZLG技术服务说其间隔帧方法很不稳定!
做为卖点之一,竟是瘸腿,让人有点儿想不通。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朋友们,请不吝赐教。
1。文档中说明片子出厂时默认配置为:内部振荡,外部复位。而我想在应用中使用内部复位,那么该怎么设置?是不是在第一次ISP时,利用ZLGISP900修改?第一次ISP时,单片机需要复位吗?我的电路板中是不是真得不用设计外部复位电路?
2。对于工控中的简单应用,要求可靠性要高。使用内部振荡和内部复位的可靠性怎么样?(与外部比较)。
3。使用间隔帧方法进入ISP,需要在主程序中初始化间隔帧检测复位的代码。这会不会影响程序的可靠性?我担心会误复位。
先谢谢啦!

网友A:
1, 推荐使用LPC900的ICP模式,在zlgmcu.com搜索ICP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2, 内部复位,内部振荡,很可靠,很多客户在产品中亲身验证过.

3, 不推荐使用ISP

网友B:
我以前在932上面做过ISP,那时用的是win98,isp软件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只要不破坏ISP代码是可以可靠下载的,好像没有失败过,但现在用XP,也是进不了ISP,不知是那里有问题,用600波特率可进,但烧不了片子,问那些销售的工程师都搞不清也讲不清,这样怎样推广啊?

楼主:
如果我用ISP,第一个问题怎么办呢?

1。文档中说明片子出厂时默认配置为:内部振荡,外部复位。而我想在应用中使用内部复位,那么该怎么设置?是不是在第一次ISP时,利用ZLGISP900修改?第一次ISP时,单片机需要复位吗?我的电路板中是不是真得不用设计外部复位电路?

网友C:
一般是可以不用复位电路的,不过RESET最好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D:
我的经验是间隔帧方式就是不太好用,很不可靠,有时可以进入ISP有时就进不了。但是用间隔帧方式进不了的时候改用三个脉冲方式就很容易进了,所以不是片子的问题。

网友E:
ICP更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