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STM8复位,RST_SR没有置位的原因

楼主(2010-03-15):
STM8隔随机时间复位,但用RLINK仿真读RST_SR却没有发现有标志位置位.
请问香主,软件bug导致的复位,有什么情况RST_SR是不会被置位的啊? 理论上讲, 怎么也得有个看门狗复位标志或者非法操作的标志呀!是不是啊?

网友A:
你是在什么时候读RST_SR?

网友B:
首先要判断有没有读RST_SR

楼主:
搞定了!后来我从6000后查, 慢慢读堆栈信息查出了bug.
我是把断点设在在reset后的进入main程序后第一条指令。这时候RST_SR应该还没有被清吧???

网友A:
最好在执行Reset后的第一条指令前查看RST_SR,很难说main之前编译器放了什么操作。

网友C(2013-07-02):
这个是STM8库里的文件,清除对吗,香主...

void RST_ClearFlag(RST_Flag_TypeDef RST_Flag)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ST_FLAG_OK(RST_Flag));

    RST->SR = (uint8_t)RST_Flag;
}

网友D(2015-05-18):
引用 网友A:
最好在执行Reset后的第一条指令前查看RST_SR,很难说main之前编译器放了什么操作。 ...

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