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能否驱动

楼主(2010-03-15):
(无正文)

网友A:
据我所指,16万色的4.3寸屏还是可以的。再大的话,刷新频率可能就低了。
况且,还得用它来干点别的事情吧。

网友B:
可以驱动,没问题

网友C:
16万色的4.3寸屏还可以?

网友D:
直接驱动完全可以

网友C:
哦,还可以这样啊啊

网友E:
最好加个驱动器

网友F:
LPC的驱动能力应该很强,DSP的驱动能力就很弱

网友G:
DSP一般都要加个增强驱动的芯片

网友H:
应该可以

网友A:
我想楼主想问的并不是LCD接口驱动能力的问题,而是驱动LCD的效果如何。
可以根据刷新率计算一下。如果需要刷60Hz的话,LCD的DMA要占多少SDRAM的时间,占得多了,其它程序就很难运行了。

网友I: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E:
楼主想问的应该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C(2010-04-26):
效果只能说一般吧

网友J:
可以驱动

网友K:
应该可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