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921 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定时器0和定时器1在溢出时必须中断吗?可以不让中断吗?如果选择端口翻转功能时,还发生中断吗?

网友A:
只要把ET0和ET1清零就不会发生中断了,

网友B:
已解决,还有问题,关于中断号的问题 模拟比较器的中断号是不是8,我没有办法知道他的中断号,只能在编译后看跳转的地址,在8的时候,向量在0x43。向量地址对吗?

网友C:
模拟比较器的中断号是8,这个是根据中断向量为0x43得出来的,中断号=(中断向量-3)/8

网友D:
不想让中断就别开定时器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