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解释下中断响应的过程

楼主(2010-03-15):
以下面这个程序为例,请大侠帮我解释下中断响应的过程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void delays()
{

uchar i;
for(i=300;i>0;i--)

}

void main()
{
P1=0xff;                   //初始化端口
EA=1;IT0=1;EX0=1;  //初始化外中断标志位

while(1)
{
  delay();
}
}

/*void intersv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LED=!LED;
}

网友A:
先执行主程序,遇到中断LED取反,否则一直等待

网友B:
检测到中断来了之后,立刻跳到中断向量入口,同时把PC压栈,此时就开始执行中断入口的第一条指令,等执行完了中断程序后,执行最后一条TETI指令,此时会把保存在SRAM中的PC弹出,同时清除中断标志,有些硬件清除标志的中断就是在刚刚进入的时候就清除了的~,不过如果用C语言的话,这些保护动作会自动完成,若是汇编就要手动保存

网友C:
这个还是找本书看看比较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看书的,才看得稀里糊涂的,理解不透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了。讲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