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V到30V输入,5V稳压输出应该用啥方案?

楼主(2010-03-15):
具体要求如下:
10V到30V输入直流输入,输出5V@1A,纹波不超过50mV。 然后输入带接反保护, 过压保护(最大48V),输出带短路过流保护。

小弟是刚接触电源设计, 目前想的是DC-DC的Buck Down电路;输入反接保护通过NMOS接在地线上那种保护; 输入的过压保护,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来确定输入回路上的PMOS开启还是关断; 输出的过流保护就靠DC-DC控制器了。

网友A:
用7805最简单,我觉得你的方案太复杂了,
为什么老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呢?

http://www.dziuu.com/

ok

楼主:
效率呃。。。 要跑1A的电流, 7805 如果接30V输入的话, 本身要消耗25W的功率,太恐怖了。

网友B:
反正都是dc-dc就用7805和tl431做吧,电路图在431ds的32个

网友C:
用7805???那岂不是加N大个散热,都可以在上面煎鹌鹑蛋了,哈哈。。。。

网友:
事物是死的,人是生的,
可以使用3个7805并联的啊!!
又或者在7805输入之前串联电阻分压的啊!!

楼主:
7805 并联可以用么? 并联会不会烧某个7805 ?

网友D:
事物是死的,人是生的,
可以使用3个7805并联的啊!!
又或者在7805输入之前串联电阻分压的啊!!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这位比较牛!

网友D:
1A的电流,LM2940-5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