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详细的解释一下串联稳压电源,并联稳压电源的概念

楼主(2010-03-15):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理解
串:负载和用于调整电压部分是串联的,简单理解成分压,两者之和为输入电压;
并:负载和用于..........是并联的,用于电压调整部分和负载之间功率P理论相等,电压无绝对关系;

网友B:
举个例子,用7805稳压串联稳压电源,用稳压二极管稳压是并联稳压电源

网友C:
并联稳压电源其实就是改变电源输出总电流,从而改变电源内阻的电压降,因此调整电源输出电压的电源。

楼主:
在书上找到点资料:并联型是指调整管和输入电压以及输出电压是并联的

网友C:
串联线性稳压电源常见,并联不常见。发个图大家见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317后面调整它的电阻不就可以得到5V了吗,317后面那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317与R0组成恒流源。317后面电路实际是自动可调的负载电阻。当电压升高时可调电阻变小,相反,输出电压降低时,电阻变大。这种并联稳压电源的电压调整率、电源噪声等指标要比317串联稳压电源好很多。多用于Hi-Fi音频电路,如:耳机放大器电源。

网友D:
串联稳压电源: 一个杯子,边漏水(对负载供电),边向里面倒水,漏多少就倒多少,保证水杯的水位刚好慢满水位(稳压)。
并联稳压电源:一个杯子,边漏水(对负载供电),边向里面倒水,倒的水量固定,多余的水从水杯口漏掉,也可以保证水杯的水位刚好慢满水位(稳压)。

楼主:
串联稳压电源: 一个杯子,边漏水(对负载供电),边向里面倒水,漏多少就倒多少,保证水杯的水位刚好慢满水位(稳压)。
并联稳压电源:一个杯子,边漏水(对负载供电),边向里面倒水,倒的水量固定,多余的水从水 ...
引用 网友D:

在明白人看来很形象,糊涂人看来还是不明白,我就属于后者

楼主:
串联线性稳压电源常见,并联不常见。发个图大家见见。20328
引用 网友C:

TKS,
顺便问下,你用的PSPICE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