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触摸库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STM8S103K使用ST触摸库,出现的问题是当产品负载较小时,按键工作是正常的,负载加大后,按键灵敏度逐渐降低,有时有些按键会被标记为ERROR

主要是当负载加大后,按键灵敏度也是“逐渐”降低的

各位大虾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A:
"负载"是指什么?

负载加大,大到多少?有没有具体数值。

网友B:
负载加大会影响按键的灵敏度,不会吧,负载增加,应该就只是电流加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带2个负载,一个是DC12V/5W的灯光,一个是DC12V/3W的风扇

网友C:
我也觉得负载增加应该就只是电流加大

网友D:
是不是引入干扰了

网友E:
负载也不是很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产品带2个负载,一个是DC12V/5W的灯光,一个是DC12V/3W的风扇
引用 楼主:

负载增加之后在供电上是否会有影响?比如电压下降、电压抖动不稳,或风扇的转动在VDD或VSS上产生干扰?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触摸库的工作。

网友F:
ST触摸库抗干扰效果真不咋地,我自己重新写了个,效果还不错,继续完善中,没有ST触摸库来的广泛适用,即定制

楼主(2010-04-15):
这个问题有了一点进展:

1. 负载打开后, MCU的电源有50mv左右的毛刺出现, 使用变频电源更是出现超过100mv的毛刺, 凡是出现电源波动的时候, 触摸灵敏度就有问题

2. 我们使用了PB4做了按键脚和PB5做了屏蔽脚, 这两个脚比较特殊, 不适合做按键相关的应用

使用之后PB4这个按键就经常被设定到ERROR, PB口的屏蔽效果也不理想, 由于经常有键进入了ERROR状态,就重新做了initial, 虽然能够用, 但是效果就不理想, 电源干扰下就更差

现在修改了I/O口, 感觉好了很多.有进展再和大家分享啦

网友G:
据说ST的RC模式的触摸库对电源要求比较高,与LS说的情况相符。

网友B:
楼上是说软件抗干扰没做好?

网友H:
没有满意回答结贴?……

楼主:
据说ST的RC模式的触摸库对电源要求比较高,与LS说的情况相符。
引用 网友G:

感觉确实如此。另外,由于这个库测量充放电时间时会关闭中断,所以对中断响应要求比较高的应用,是不行的,比如模拟SIP接口

网友G:
感觉确实如此。另外,由于这个库测量充放电时间时会关闭中断,所以对中断响应要求比较高的应用,是不行的,比如模拟SIP接口
引用 楼主:

RC库测量充放电时间时会关闭中断,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关闭中断才能准确测量充放电时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用STM8L的触摸库,据说能克复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