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简单介绍下开发单片机的流程吧

楼主(2010-03-15):
新手。对单片机开发还没整体了解,请介绍下开发单片机的流程吧,从软件到硬件。并且要用到什么操作工具

网友A:
这个可以先找本书学学

网友B:
1 、确定任务

· 确定待开发产品的功能、所实现的指标、成本,进行可行性分析。

· 完成时间。

2 、总体设计

· 机型选择: 8 位、 16 位还是 32 位。

· 外型设计、功耗、使用环境等。

· 软、硬件任务划分,方案确定

3 、硬件设计

· 根据功能确定显示(液晶还是数码管)、存储(空间大小)、定时器、中断、通信( RS -232C 、 RS-485 、 USB )、打印、 A/D 、 D/A 及其他 I/O 操作。

· 绘制原理图及布线图

· 选购元器件、焊接线路板、组装、调试

4 、软件设计

· 建立数学模型,确定算法及数据结构

· 进行资源分配及结构设计

· 绘制流程图

· 设计、编制各子程序模块

· 仿真、调试,固化

5 、样机联调

· 软硬件结合起来调试

· 找错、修改软硬件

· 进行软硬件测试,进行老化实验、高、低温试验,振动试验

6 、产品定型

· 编制使用说明书,技术文件

· 制定生产工艺流程,形成工艺,进入小批量生产

、 RS-485 、 USB )、打印、 A/D 、 D/A 及其他 I/O 操作。

网友B:
这个总结我觉得挺好de

网友C:
1 、确定任务

· 确定待开发产品的功能、所实现的指标、成本,进行可行性分析。

· 完成时间。

2 、总体设计

· 机型选择: 8 位、 16 位还是 32 位。

· 外型设计、功耗、使用环境等。

· 软、硬件任务划分, ...
引用 网友B:
太到位了

网友D:
从软件到硬件,并且要用到什么操作工具。这个就多了。楼主先学会用一样就行了

网友E:
4楼的流程不错啊

网友F:
赞一下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