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参数计算

楼主(2010-03-16):
一. 电磁学计算公式推导
1.磁通量与磁通密度相关公式
     Ф = B * S                    ⑴
Ф  ----- 磁通(韦伯)
B   ----- 磁通密度(韦伯每平方米或高斯)  1韦伯每平方米=104高斯
S   ----- 磁路的截面积(平方米)

     B = H * μ                    ⑵
μ  ----- 磁导率(无单位也叫无量纲)
H   ----- 磁场强度(伏特每米)

     H = I*N / l                     ⑶
I   ----- 电流强度(安培)
N   ----- 线圈匝数(圈T)
l   ----- 磁路长路(米)
2.电感中反感应电动势与电流以及磁通之间相关关系式:
     EL =⊿Ф / ⊿t * N             ⑷
     EL = ⊿i / ⊿t * L             ⑸
⊿Ф  ----- 磁通变化量(韦伯)
⊿i   ----- 电流变化量(安培)
⊿t   ----- 时间变化量(秒)
N     ----- 线圈匝数(圈T)
L     ------- 电感的电感量(亨)
由上面两个公式可以推出下面的公式:
⊿Ф / ⊿t * N = ⊿i / ⊿t * L  变形可得:
N = ⊿i * L/⊿Ф
  再由Ф = B * S  可得下式:
N = ⊿i * L / ( B * S )      ⑹
且由⑸式直接变形可得:
⊿i = EL  * ⊿t / L            ⑺
联合⑴⑵⑶⑷同时可以推出如下算式:
L =(μ* S )/ l * N2                   ⑻
这说明在磁芯一定的情况下电感量与匝数的平方成正比(影响电感量的因素)
3.电感中能量与电流的关系:
     QL = 1/2 * I2 * L             ⑼
QL  -------- 电感中储存的能量(焦耳)
I   -------- 电感中的电流(安培)
L   ------- 电感的电感量(亨)
4.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及影响电感量的因素和联合⑺⑻⑼式可以得出初次级匝数比与占空比的关系式:
N1/N2 = (E1*D)/(E2*(1-D))      ⑽
N1  -------- 初级线圈的匝数(圈)     E1  -------- 初级输入电压(伏特)
N2  -------- 次级电感的匝数(圈)     E2  -------- 次级输出电压(伏特)
二. 根据上面公式计算变压器参数
1. 高频变压器输入输出要求
输入直流电压:         200--- 340 V
输出直流电压:         23.5V
输出电流:             2.5A * 2
输出总功率:           117.5W

2. 确定初次级匝数比
次级整流管选用VRRM =100V正向电流(10A)的肖特基二极管两个,若初次级匝数比大则功率所承受的反压高匝数比小则功率管反低,这样就有下式:
N1/N2 = VIN(max) / (VRRM * k  / 2)         ⑾
N1 ----- 初级匝数     VIN(max)  ------  最大输入电压    k ----- 安全系数
N2 ----- 次级匝数     Vrrm  ------  整流管最大反向耐压
这里安全系数取0.9
由此可得匝数比N1/N2  =  340/(100*0.9/2) ≌ 7.6

3. 计算功率场效应管的最高反峰电压:
Vmax = Vin(max) + (Vo+Vd)/ N2/ N1              ⑿
Vin(max)  -----  输入电压最大值           Vo ----- 输出电压
Vd    ----- 整流管正向电压
Vmax = 340+(23.5+0.89)/(1/7.6)
  由此可计算功率管承受的最大电压: Vmax ≌ 525.36(V)

4. 计算PWM占空比
由⑽式变形可得:
D = (N1/N2)*E2/(E1+(N1 /N2*E2)
D=(N1/N2)*(Vo+Vd)/Vin(min)+N1/N2*(Vo+Vd)  ⒀
D=7.6*(23.5+0.89)/200+7.6*(23.5+0.89)
由些可计算得到占空比 D≌ 0.481

5. 算变压器初级电感量:
为计算方便假定变压器初级电流为锯齿波,也就是电流变化量等于电流的峰值,也就是理想的认为输出管在导通期间储存的能量在截止期间全部消耗完。那么计算初级电感量就可以只以PWM的一个周期来分析,这时可由⑼式可以有如下推导过程:
(P/η)/ f  = 1/2 * I2 * L     ⒁
P ------- 电源输出功率 (瓦特)  η ---- 能量转换效率  f ---- PWM开关频率将⑺式代入⒁式:
(P/η)/ f  = 1/2 * (EL  * ⊿t / L)2 * L   ⒂
⊿t  = D /  f   (D ----- PWM占空比)
将此算式代入⒂式变形可得:
L = E2 * D2 *η/ ( 2 * f * P )        ⒃
这里取效率为85%, PWM开关频率为60KHz.
在输入电压最小的电感量为:
L=2002* 0.4812 * 0.85 / 2 * 60000 * 117.5
     计算初级电感量为: L1 ≌ 558(uH)
计算初级峰值电流:
由⑺式可得:
⊿i = EL  * ⊿t / L = 200 * (0.481/60000 )/ (558*10-6)
    计算初级电流的峰值为: Ipp ≌ 2.87(A)
   初级平均电流为: I1 = Ipp/2/(1/D) = 0.690235(A)

6. 计算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匝数:
磁芯选择为EE-42(截面积1.76mm2)磁通密度为防治饱和取值为2500高斯也即0.25特斯拉, 这样由⑹式可得初级电感的匝数为:
N1= ⊿i * L / ( B * S ) = 2.87 * (0.558*10-3)/0.25*(1.76*10-4)
     计算初级电感匝数:  N1 ≌ 36 (匝)
    同时可计算次级匝数: N2 ≌ 5 (匝)

7. 计算次级线圈的峰值电流: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当初级电感在功率管导通时储存的能量在截止时在次级线圈上全部释放可以有下式:
   由⑻⑼式可以得到:
Ipp2=N1/N2* Ipp                           ⒄
              Ipp2 = 7.6*2.87
由此可计算次级峰值电流为:Ipp2 = 21.812(A)
次级平均值电流为I2=Ipp2/2/(1/(1-D))= 5.7(A)

6.计算激励绕组(也叫辅助绕组)的匝数:
因为次级输出电压为23.5V,激励绕组电压取12V,所以为次级电压的一半
由此可计算激励绕组匝数为: N3 ≌ N2 / 2 ≌ 3 (匝)
        激励绕组的电流取:  I3 = 0.1(A)

网友A(2010-09-03):
顶一个,不过不知道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B(2011-06-27):
楼主你算变压器时连拓扑都不用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