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if文件初始化rom,mif数据变了??

楼主(2010-03-16):
软件:quartus 8.1
用quartus 8.1生成mif文件,然后利用ip core产生rom,用前面生成的mif文件对rom初始化,完了结果mif里面数据变了。这是为什么??请高人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8.1的bug,你发现mif文件变化后,你打开mif文件,然后把数据在写一遍,然后全编译就ok了

楼主:
mif里面的数是不是得用十六进制写啊?

网友B:
有bug?完了,我用的也是8.1!是16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