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协议中的疑问,请求帮忙!

楼主(2010-03-16):
在I2C协议中有这样一句话,“兼容I2C 总线的器件在接收到起始或重复起始条件时必须复位它们的总线逻辑,甚至在这些起始条件没有根据正确的格式放置,它们也都期望发送从机地址。”英文原文是“I2C-bus compatible devices must reset their bus logic on receipt of a START or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such that they all anticipate the sending of a slave address, even if these START conditions are not positioned according to the proper format.”
      该怎么理解?
     大侠们请帮忙啊!

网友A:
就是 只要你挂在i2c 线上, 用i2c协议, 当前不管你是啥状态,碰到 start、stop 条件,立刻回到 接收slaveaddress 的状态。

网友B:
2楼的正解,把stop改成restart

楼主(2010-04-17):
第一种理解:这里的器件指slave器件,只要有master产生了起始条件或重复起始条件,slave就得放弃当前接收或发送,去检测新发的salveadress。
第二种理解:这里的器件指master器件,只要有人产生起始条件或重复起始条件,master就放弃之前传输,发送slave地址从新建立连接。
是上边的哪一种?还是都不对?不太明白。
谢谢指点

网友C:
1) 不是 restart, 而是收到重复的 start
2) 第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