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音频信号的电压值

楼主(2010-03-16):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想要测有效值、平均值还是峰值。
音频信号,往往峰值比较重要,因放大器产生严重失真是由于信号峰值超出放大器可以容许范围引起的,而且音频信号往往平均值并不大而峰值很大,例如撞击(打击乐器)的声音。

楼主:
谢谢ls!
如果测峰值应该怎样测?

网友B:
用峰值检波电路,
就是书上常用的那个绝对值电路。

网友A:
楼上,峰值检波电路和绝对值电路可是两回事。

楼主:
哦,谢谢大家。
我先把这两种电路搞清楚了,有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B:
楼上,峰值检波电路和绝对值电路可是两回事。
引用 网友A:

是,没错,绝对值后面还要加一个峰值保持才是峰值检波电路。
但是他要先知道绝对值电路才行。

网友A:
7楼:
是否使用绝对值电路,要看测量什么而定。
有正峰值测量电路,也有负峰值测量电路,还有峰峰值测量电路。
如果是绝对值电路后面加上正峰值测量电路,那么测得的是正峰值和负峰值中绝对值较大的那个。

网友C(2013-04-15):
如果只想检测这个音频信号有无?什么方法好些?

网友C:
如果只想检测这个音频信号有无?什么方法好些?
如何使用单片机来检测这个有无?

网友D:
适度放大,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