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时间继电器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3-16):
时间继电器有断电延时、通电延时等,用单片机做的话只要这几种状态就行了吗?还需要注意什么细节?

网友A:
要有延时可调功能

楼主:
恩,谢谢,这个要。外围加普通的继电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B:
恩,谢谢,这个要。外围加普通的继电器效果怎么样?
引用 楼主:

视乎你的继电器的效果。

网友A:
要考虑负载的电流大小,留余量

楼主:
要考虑负载的电流大小,留余量
引用 网友A:

留余量
是为什么?

网友C:
上电状态处理

网友A:
电流太大你的继电器受不了嘛,所以要留点裕量

楼主:
恩。谢谢7L和8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