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0-03-16):
我用的是TI公司的MSC1210单片机,使用TI公司的下载软件,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前几个月一直没事儿,最近几天突然下不进去程序了,原来单片机里的程序里有一个验证串口收发的小函数,超级终端显示单片机接发数据都没有问题,可就是下不进去程序,各位高手谁知道的,给小弟讲讲,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这种……检查一下是否设置Flash读写保护了

网友B:
没用过这种...
是不是写入次数限制?或FLASH 锁定?
或芯片损坏?

网友C:
是不是BSL下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