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困惑的一问题

楼主(2010-03-16):
psoc里cmpprg里比较的阀值比如设的是105mv,但是实际中我调到225mv时输出才翻转?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还有在这期间它的输出电流好像是逐渐减小的。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还有这个阀値除了那几个固定的比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进行设置?

网友A:
比较的阀值:

Vthreshlod= LowLimit + (Vdd - LowLimit)*RefValue

如果RefValue 设置0.021,Vdd是5V,LowLimit设置Vss,则比较的阀值是105mV.
注意LowLimit要选择Vss而不是AGND.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C:
版主解释的很好

楼主:
2# PSoC_Rock 这些设置我设置的都正确,所以才疑惑为什么结果和我想的不一致,是受到干扰了?我输入的信号有干扰?这个比较器最高能相应多高的频率呢?

楼主:
还有,比较输出我是通过一个数字缓冲器反向,然后输出到一个管脚接发光二极管显示看比较器状态,在输入逐渐升高的过程中,180mv时二极管开始变暗,一直到225mv才完全熄灭。比较器怎么还会有这现象呢?

网友D:
又学到有用的东西了,哈哈。

网友A:
请问你输入的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 如果是交流电压频率是多少?

楼主:
输入的是直流电压,用的是标准信号源,输入应该没问题,就是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那你先把比较器的输出连到模拟总线上,经模拟缓冲器到管脚上,改变输入电压,通过管脚电压的变化看比较器的阈值是否符号预期.

网友E:
设置问题真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P2.4管脚没有用它的特殊功能接地这样会影响效果嘛?对这个管脚还不了解。前辈们指点一下。并且发现PGA模块输出有很多7有规律的骆驼型杂波,看来这个也没配置好啊。

楼主:
问题大致找到了,由于电源处理中有个开关稳压芯片,是它产生的噪声。电源不干净。

网友C:
开关电源不是很好做,经常会有噪声

网友F:
开关电源会带来这么大的问题?!还是用线性电源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