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参数

楼主(2010-03-16):
见上图,请解释“最大允许电压、压敏电阻电压、嵌位电压这三者之间的区别???谢谢

网友A:
ACrms是说如果你的系统是交流电,电压要比ACrms小,不然系统没法工作
同理DC类似。
VAR是压敏电阻通过1mA电流时的电压,就是压敏电阻的标称电压。
Vc和Ip很重要,它们的乘积决定了你选取的压敏电阻的功率,这个要考虑你的系统
可能经受的浪涌的能量来具体选择了,这点类似于TVS管的选择

网友B:
压敏电压是指通过规定电流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用Vc来表示。
最大工作电压是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可以连续施加在压敏电阻两端的最大交流或直流电压。

网友B:
箝位电压就是对压敏电阻施加规定的标准波形(8/20uS)和规定的电流时,压敏电阻两端的最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