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97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6):
我用OP297电压跟随器,怎么输入电压0V时输出0.5V,好像输入任何电压时,输出都是0.5V,同样的电路,LM358就是好用的。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急,谢谢!

网友A:
如何供电?0和5?

楼主:
是呀,0到5V供电方式

网友B:
再正常不过……先看看手册是否支持这么低的供电电压,还有输入电压是否能到负电源轨……

楼主:
我看手册上电源电压可以正负2V到正负20V呀,我用正5伏供电,是不是OP297不支持单电源供电呀?

网友A:
看Output Voltage Swing。

网友C:
op297有失调没?

网友D:
经查手册,OP297工作电压范围62V-620V,原来是个高压运放啊,
且不是轨到轨运放。

LM358是单电源运放,单电源运放与普通双电源运放的区别就是,输入和输出能在负电压这一个方向上到轨。
普通运放也能单电压运放,但是输出和输入都不能到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