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远距传送降低的电压升到5V

楼主(2010-03-16):
(无正文)

网友A:
提高送电电压,这样比较好。

楼主:
产品已经卖出去了,原来的只有20-30米的电线,工作可以的。现在能否将从机的电压升上去,我用mc34063升压,在稳压电源上测试可用,但在实际电路中无法使用啊,,?

网友B:
现场输出5V的那个电源,输出电流多大?  还有电线粗细多少呃? 是不是太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5V的电源,输出电流有1.5A,电线0.3mm平方。

网友B:
0.3平方毫米,1公里电阻50欧姆大概,50米长的话,大概就2.5欧姆,如果由3V升压到5V,然后输入0.5A的前面需要的电流会更大,导线的压降也会越大;然后就是一个死循环了。。 所以最好还是提高输入电压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vbcity 的解疑,也不用我继续再试了

网友C:
在供电方将电压升高,比如用12V供电,
在远端再用7805等稳压电路稳压,

而不能在供电方稳压后,再传输过去。
另外,你将主电源传这么远,本身就是自己人为引入干扰的可能,无异于自寻短见。

网友A:
6楼8楼说得很正确。
从电源(非理想的,有一定内阻的)得到最大功率的条件,中学物理课就讲过。如果负载已经等于甚至小于电源内阻(包括传输导线电阻),那么不可能再得到更大功率。所以只有提高送电电压,或者加粗导线。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看来只能在远端另加一个电源。

网友D:
由于距离远,加粗导线估计不太现实,你可以根据你现在的压降判断你使用的导线线阻多大,然后计算出你需要提高的电压值。